请问如何往贴子里加图?

楼主:
我是新手,不会往帖子里加图片,请大哥指教!

网友:
1、点“回复”

2、(1)

2、(2)、点“浏览”,将需要插入的图片*****ing

3、点“插入”

4、最后一步,你肯定知道怎么做

网友:
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可能哪里出错了,再试一次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