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电源---编码器演示(视频)

楼主:
下载:www.lindabell.15gb.us/Download/Encoder demo video.wmv

网友:
呀呀,不能直接播放啊
看看来得传上优酷才行啊

可以到这个地址在线观看,可能有点慢(国外服务器)

http://lindabell.15gb.us/Encoder%20demo%20vide.html

网友:
编码器好像不好旋转的样子。。。。不知道楼主的编码器哪里买的?我这里的电子市场买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旋转”是因为没有“套”如图
不是我买的,是DIY数控电源小组借给我用的

网友:
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由于我想编码器每次动作都产生中断,而28035不支持,所以我这样做初始化计数为3,然后让计数到7时产生比较匹配中断,并在中断中又让计数初始化为3;这样每次向这个方向转时都会产生中断;当向反方向转时,我让其下溢时产生中断,并在中断中重新设置计数值为3。所以两个方向转动都会产生中断。
       我在中断中设置断点时,所产生的效果就和上面的一样;当我不设置断点了;全速运行,当我暂停时,计数值居然会出现其他值1、2、5等(按原理上来说应该只是3而已);现在是怀疑我每转一下有时并不是来一个周期的,而是多了一些;致使计数设置为3了还在增加。那么这个问题出现的现象是:向同一个方向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比如刚才都是顺时针转的,现在要逆时针转,那么第一次逆时针转时是不会产生中断了(即不会产生比较匹配中断和下溢中断)所以这个转动没有检测到。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的分析对吗??

网友:
小伙子,你太棒了!

网友:
终于转上优酷了,本来想放到前面楼层去的;居然不让编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正着转之后,反着转就不会产生比较中断?

请问你的这个比较中断是什么啊?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的是TMS320F28035
http://www.lindabell.asi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放置在1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