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jun, cortex-m0书中8.3节按键外中断问题

楼主:
如题.
由于按键抖动,会不会出现多次发生中断?若检测按键可以延时消抖,但中断是只要有下降延和低电平就中断,影响可靠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听说过STM32的直接使用没消抖有问题;一般按键都会采用消抖,只是方法不同,本书的例程中没有使用消抖,实际使用并没有产生问题,当然你说的应用在产品上,确实应该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