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DXP画板.大家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毕业设计的机会第一次自己完整的画PCB板 感觉问题很多,主要是没有经验 设置规则不知道怎么设置合理.

有几个零碎的问题先问一下~

1.自带库里面pwr2.5是不是5vDC插座啊?网上查是2.5mm耳机接口 但是我感觉尺寸和5vDC插座差不多 手头没有卡尺.尺子测了下感觉差不多
2.铺地铺在哪一层好?能不能更新?还是改动之后要去掉重铺? 是不是必须先自动布线再铺地 如果有断开的重新自动布线?
3.为什么DRC检查里面焊盘上都是绿色的叉.网上查说的很笼统.说是规则设置问题.刚上手好多规则看不懂.这个重要么?

麻烦各位高手给看一眼.多提意见,

bishe pcb.rar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两次protel,自动布局布线不是一般的傻逼,后来直接跳到DXP,6.9,现在是09,听一些师兄说外面做开发都是手动的,我也坚持手动布线,毕竟线路不复杂,建议手动布线。铺地的话,我用了几次感光板来做,第一次铺了,失败了,后来就没铺过,空着,如果确实要铺,和线路的间隔要设大点,40mil吧,电路也要大,30mil,40mil这样

网友:
1. 如果您实际使用的器件的尺寸,刚好跟器件库自带的尺寸一样,那就可以用,否则的话,还是需要重新画一个封装;
2. 铺地的话,不知道您的板子是几层,如果多层板的话,那铺地就有些考究,如果只是双面板,那就正反两面都铺地;
3. 我的机器没有安装DXP,所以没有办法看到您的附件中的规则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两三个mm 嘿嘿  看了些铺地的经验.手动布线的话 我觉得对经验要求也非常高 谢谢你啦 这贞子尽量把板子开出来 有什么经验大家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过两天去实验室拿个游标卡尺卡一下器件大小

网友:
呵呵楼主是个新手,不过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