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620an放大MIC,仿真时正确,焊接的电路板不能正常放大

楼主:
Multisim仿真图:

实际电路板上将源信号调整到10mv,调整620 1口与8口之间电阻,输出增大到约300mv时便饱和。
使用+-5V供电,620难道只能放大到300mv Vpp?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解决,ad620输出阻抗大,接负载后负载两端电压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