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的VCOM引脚

楼主:
8寸TFT-LCD显示器,VCOM引脚何用,手册显示要3.65V电压,是直接供电就OK吗?

网友:
COM一般是公共端,也就是电源地。3.65v一般用3.3v供电就行。这个值一般是最大值。具体的应该以数据手册为准。没玩过这种屏,只能提供参考了

网友:
Vcom可以主要是调节+/-电压压差基准电压,改善Flicker。一般中尺寸的可以直接供给DC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