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初始化影响步进电机工作?

楼主:
void main()
{
      init_serialcom();   //步进电机不能有这个函数,这是一个初始化串口的函数,
 ATE0();    //步进电机也不能有这个函数,这是个向串口发送AT指令的函数。    为什么去掉这前两个函数,步进电机就能转,加了它就不能转了?

        while(1)
{
  setmotor();  //启动步进电机函数
}
}

下面是两个函数的定义: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UART为模式1,8位数据,允许接收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定时器1为模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00 ; //SMOD=1;
TH1 = 0xFD ;   //Baud:96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void ATE0()
{
uchar i;
for(i=0;i<sizeof(TC_ATE0)-1;i++)
{send_uart(TC_ATE0);}
send_uart(0X0D);
send_uart(0X0A);
TC35_CON=RST;
}

网友:
是不是共用了定时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不需要定时器的
只用一个定时器来初始化串口,然后用串口来发送AT指令和接收gsm短信,然后判断短信内容,相符的话就调用步进电机函数。

串口初始化的原理是什么啊
为什么会影响子函数的调用呢

网友:
很显然,你接收的指令不对,所以电机不转。检查一下收短信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