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 nand flash 在ucos上死机

楼主:
红牛stm32 的fsmc 128M nand flash的例程

放到stm32 +ucos中运行 测试完的时候总是死机(跳入 hardfault )

但是nor flash 和sram 的例程移植到ucos中运行就OK

这是为什么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我在osstart()之前测试 结果都是结束后就跳入hardfault

纠结中 请教下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或是移植的时候要做什么设置啊?

网友:
有可能是任务堆栈溢出 好好查查程序 还有把任务堆栈调大点试试

网友:
谢谢你的关注 任务堆栈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分配了2k
而且测试用到的缓冲区都定义成全局变量 且都是以指针的形式传入调用函数的
堆栈用掉应该只有一点点  况且nor flash  和sram 在ucos中都运行正常 (缓冲区是一样大地)
nand flash测试都通过了(我是通过串口输出调试信息)结束返回的时候就出错了
不知道是为何?

网友:
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 果然还是数组越界访问的问题啊 对例程不够熟悉 (因为例程本身就数组下标溢出了 )就直接移植到OS上
也提醒下各位STM32的fans 例程只是参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