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AD转换问题

楼主:
求助!!!急!!!

我将1.5V电池作为输入信号输入430单片机内部AD模块,为什么串口发送出来的数据不是恒定值?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程序 发来看看

否则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帮忙看一下,还有一个问题,程序里AD转换速率是多少啊?我有点不懂,这样设置对吗?多谢!!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PutString(uchar data)
{

    while (!(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TXBUF0 = data;
}

void int_clk(void)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DIVS_3;                   //MCLK 8M and SMCLK 1M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InitUART(void)
{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RXE0 + UTXE0;                             // Enable USART0 T/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36;                             // 1M/19200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B;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t_clk();
    InitUART();
    P6SEL = 0x08;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3;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SEL_2+CSTARTADD_3+SHP+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启动ADC*/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ADC
            PutString( ADC12MEM3);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别人的开发版吗?串口调试助手截个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代码这样修改试试

/*启动ADC*/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ADC
while ((ADC12IFG & BIT0)==0);
PutString( ADC12MEM3);
while(1);

网友:
你先一步一步查一下到底是串口的问题还是AD采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下

网友:
问题解决,谢谢大家!单片机AD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