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带字库的12864显示自造的汉字,以及怎么显示图片?

楼主:
怎么用带字库的12864显示自造的汉字,以及怎么显示图片?
怎么显示自造的汉字我不清楚,显示图片那个方法我根据手册看懂了,可是写出的代码下载显示出12864花屏!!!求高手指导!!!搞了老半天仍然没有进展,求指导啊!
以下是我写的代码:
#ifndef __12864_H__
#define __12864_H_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CD_SID  GPIO_Pin_4
#define LCD_CLK  GPIO_Pin_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 0
#define dat 1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
//void softspi_init(void);
void LCD12864_Byte(unsigned char byte);
void LCD12864_Write(unsigned char dat_com,unsigned char byt);
void LCD12864_Init(void);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void LCD12864_Set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12864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p);
void LCD12864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buff);
void LCD12864_Write_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int buff);

#endif
源程序:
#include  "12864.h"
char clear[] = {"  "}; //写0清除原 ROM里面的内容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us)//delay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12MHz频率*/
 while(--uscnt);
}
/*********************************************************************
向12864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LCD12864_Byte(unsigned char byte)    //LCD寫字節指令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GPIO_WriteBit(GPIOD, LCD_CLK, (BitAction)0x00);      //     lcd_clk=0;
  delayUs(50);
  if(byte&0x80)
  {
   GPIO_WriteBit(GPIOD, LCD_SID, (BitAction)0x01);
  delayUs(50);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D, LCD_SID, (BitAction)0x00);       // lcd_rw=CY;
  delayUs(50);
  }
  byte<<=1;
  GPIO_WriteBit(GPIOD, LCD_CLK, (BitAction)0x01);    //     lcd_clk=1;
  delayUs(50);
 }
}
/*************************************************************************lCD寫入數據子程式*****************************/
void LCD12864_Write(unsigned char dat_com,unsigned char byt)    //lCD寫入數據子程式
{

 unsigned char temp;
 delayUs(3);
 if(dat_com==0)    //如果為0,則表示寫入指令
 temp=0xf8;       //11111,RS(0),RW(0),0
 else            //為1,寫入數據
 temp=0xfa;     //11111,RS(1),RW(0),0

 LCD12864_Byte(temp);     //將首位寫入lCD
 LCD12864_Byte(byt&0xf0); //寫入高四位
 LCD12864_Byte(byt<<4);   //寫入低四位
}

/**********************************************************************lCD初始化******************************/
void LCD12864_Init(void)    //lCD初始化
{
 u16 i;
 //初始化相应引脚和对应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由APB2时钟控制的外设中的PE端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LCD12864对应IO,PE14,PE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LCD12864_Write(com,0x30); //基本指令功能.
  delayUs(220);
 LCD12864_Write(com,0x0c); //打開顯示.關閉光標,關閉反白
  delayUs(250);
 LCD12864_Write(com,0x01); //清屏指令.
  delayUs(250);
 LCD12864_Write(com,0x06); //AC自動加一
 //LCD_Write(com,0x0F); //整体显示,游标打开,游标反白允许
  LCD12864_Write_Str(1,4,clear);
 for(i=0;i<1000;i++)
 {;}
}
void LCD12864_Clear(void)
{

 LCD12864_Write(com,0x30); //??????.
 LCD12864_Write(com,0x01); //????.
}
/*********************************************************************LCD顯示漢字子程式********************/
/*********************************************
函数名称:LCD12864_Write_Str
函数功能:在X行Y列写入词组(X为1-4,y为0开始)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12864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buff)
{
 unsigned char addr=0;
 if(x==1)addr=0x80;
 if(x==2)addr=0x90;
 if(x==3)addr=0x88;
 if(x==4)addr=0x98;
 addr=addr+y;
 LCD12864_Write(com,0x30); //基本指令功能8位数据.write_com(0x30);
 //delay_ms(10);
 LCD12864_Write(com,addr); //基本指令功能.write_com(addr);

 while(*buff!='\0')
 {
    LCD12864_Write(dat,*buff); //write_data(buff);
    buff++;
 }
}
/**********************************************************************
将整数数字转换为字符串存储
例:1转换为字符串存储,应加上0x30
***************************************************************************/
void LCD12864_Write_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int buff)
{
 unsigned char addr=0,i=0,j;
 char temp[10],Str[10],*p;
 if(x==1)addr=0x80;
 if(x==2)addr=0x90;
 if(x==3)addr=0x88;
 if(x==4)addr=0x98;
 addr=addr+y;
 LCD12864_Write(com,0x30); //基本指令功能.write_com(0x30);
 delayUs(10);
 LCD12864_Write(com,addr); //基本指令功能.write_com(addr);

 while(buff)
  {
   temp=buff%10+0x30;
   i++;
   buff/=10;

  }
    j=i;
 for(i=0;i<j;i++)
 {
  Str=temp[j-i-1];
 }
 if(!i) {Str[i++]='\0';}
 Str='\0';
  p=Str;
   while(*p)
   {
    LCD12864_Write(dat,*p); //write_data(buff);
    p++;
   }
}
/**********************以下是自造字库所需的函数*******************************/
/***************自造字库设置地址函数*****************/
void LCD12864_SetAdd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x行;y列
{
 unsigned char addr=0;
 if(x==1)addr=0x80;
 if(x==2)addr=0x90;
 if(x==3)addr=0x88;
 if(x==4)addr=0x98;
 addr=addr+y;
 LCD12864_Write(com,0x30); //基本指令功能8位数据.write_com(0x30);
 delayUs(10);
 LCD12864_Write(com,addr); //基本指令功能.write_com(addr);
}
/******************************写出自造的汉子*************************************************/
void LCD12864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lcd_x = 0x80;
 unsigned char lcd_y = 0x80;
 LCD12864_Write(com,0x34);   //允许用户自定义CGRAM ,写数据时关闭图形显示
 LCD12864_SetAddr(2,4);
 for(k = 0;k < 2;k++)
 {
  for(i = 0; i < 32;i++ )
  {
   LCD12864_Write(com,lcd_x + i);  //先写入水平坐标
   LCD12864_Write(com,lcd_y);  //再写入垂直坐标
   for(j = 0;j < 16;j++)
   {
    LCD12864_Write(dat,*p++);
   }
  }
  lcd_y = 0x88;
 }
 LCD12864_Write(com,0x36);
}
各位大侠指导下啊!!!

网友:
把自定义的汉字或图形数据存为const数组,显示时把数组首地址放到buff参数里调用LCD12864_Write_Str ();这个函数。
只要数据格式对的,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显示图片会了,但是显示自造汉字还是不会,要是您会的话就写一个子程序,ST系列的12864

网友:
#define LCD_CGRAM_ADDRESS 0x40//设定CGRAM地址:AC5 AC4 AC3 AC2 AC1 AC0 设定CGRAM 地址 //写入自定义字符 参数1:字符编号0246 2:数据地址一个字符16个字 void LCD_Write_User_Char(uint8 charno,uint16 *addr) { uint8 i; LCD_Write_Command(LCD_CGRAM_ADDRESS | (charno<<3)); for (i=0;i<16;i++) { LCD_SEND_16BDATA(addr); } }

最多四个,显示的时候字符编码0、2、4、6就是你自己写入的那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