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clude的路径

楼主:
#include    "\software\ucos-ii\source\ucos_ii.h"

如上面这句话,我的.h完整的路径是“D:\Program Files\uc\SOFTWARE\uCOS-II\SOURCE”

为什么之有后面的路径就可以了呢?

这个不是绝对路径吗。。。

高手给指点一下这里文件的查找方式  谢谢

网友:
标题

我记得是以工程文件所在目录进行查找,写出对应子目录就行了,当然写全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把程序移到F盘,那么编译肯定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的source文件是在“D:\t\EX1_x86L\BC45\SOURCE”,它的里面include的路径是从software文件夹开始的
uC的source文件就是上面说的地方"D:\Program Files\uc\SOFTWARE\uCOS-II\SOURCE"
虽说都是D盘,但是感觉还是很诡异。。。理解不了

网友:
编译环境里,一定有..之类的,就是指你包含目录为上级目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个叫做相对路径,不叫绝对路径。查查他们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