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上用插件好,还是贴片好?

楼主:
数字D类功放上绝大多数都使用插件,为什么不使用贴片呢?插件容易虚焊!且焊接麻烦。

网友:
大功率器件、跨接压差大的,一般用插件, 频率高的,还是用贴片好。 至于某个产品,用什么封装完全是设计者的习惯

网友:
HIFI不仅需要听,还要看,贴片看起来档次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