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有人使用28035的IQmath成功过吗

楼主:
想使用其中的正弦表,但不是编译不过去就是链接不过去。。。.cmd文件中IQmathTable也是给了地方的,初学的小弟求大神解答~多谢~~!

把iqmath.lib和IQmathLib.h加入后,编译可以通过,只是链接的时候会有:
[Linking...] "G:\ccs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FD$$DIV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FD$$MPY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FD$$SUB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FD$$TOL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FD$$TOUL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FS$$ADD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CMP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DIV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MPY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DSP2803x_CpuTimers.obj
FS$$SUB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TOFD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FS$$TOL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DSP2803x_CpuTimers.obj
FS$$TOU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ADC.obj
L$$TOFS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U$$TOFS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UL$$TOFD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UL$$TOFS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Excalibur.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这样一串含美元号的东西。。。很让人头疼啊

网友:
不管是TI的数学库还是其它,根据安装方法的不同,可能出现错误提示,

如我的导入TI的库时出现提示:

楼主可根据不同的提示,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例如我的这提示,只要正确指定路径后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答复~~!我用的是ccsv3,把iqmath.lib和IQmathLib.h加入后,编译可以通过,只是链接的时候会有:
[Linking...] "G:\ccs3\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FD$$DIV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FD$$MPY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FD$$SUB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FD$$TOL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FD$$TOUL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FS$$ADD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CMP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DIV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MPY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DSP2803x_CpuTimers.obj
FS$$SUB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FS$$TOFD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FS$$TOL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DSP2803x_CpuTimers.obj
FS$$TOU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ADC.obj
L$$TOFS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U$$TOFS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3SPWM.obj
UL$$TOFD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Utils.obj
UL$$TOFS  D:\\PROJECT2011\\Excalibur\\Debug\\ExEPWM.obj

error: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Excalibur.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这样一串含美元号的东西。。。很让人头疼啊

网友:
可以成功编译阿,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指定好 IQmathLib的目录,我的目录如下:

#include "C:\TI\controlSUITE\libs\math\IQmath\v160\include\IQmathLib.h"
#include "C:\TI\controlSUITE\libs\math\IQmath\v160\include\IQmathCPP.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答复~~!我重新描述了一下问题,难不成是ccs版本的问题?ccs4就可以啊。。。

网友:
FS$$TOL

这些都是C2000芯片的库函数报错。这和iqmath没关系。

你有把rts2800_ml.lib包含进去没?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同时多谢楼上~!!是库的问题,加上rts2800_ml.lib就好了。一开始加的是加上rts2800_n.lib,虽然也行,但是不知道这两个库有什么区别

网友:
rts2800_n.lib不是TI的库,是一些所谓的“高手”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做的库。不要用。
rts2800_ml.lib是TI的库,可靠性高

网友:
rts2800_ml.lib 好像是大内存模式的库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不懂啊

网友:
怎么在论坛里面赚枚币

高手指点啊

网友:
的确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