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GA实现CAN协议指导

楼主:
请问各位牛人大哥大姐们,有谁能指导下小弟如何用FPGA实现CAN协议啊,

有内带CAN协议的FPGA芯片么?没的话我是在FPGA上实现CAN协议模块?

还是用物理连接FPGA芯片+CAN控制器+CAN收发器,然后用硬件描述语言

实现FPGA芯片对CAN控制器和收发器的控制了?

我想前一则可能更难锻炼我的能力,但我不清楚是否能实现,有经验的牛人指导下啊。

谢谢……

网友:
先看CAN 协议,然后选择合适CAN传输芯片!

网友:
可以用FPGA实现CAN总线控制器 模块,  CAN总线控制器模块一般由,CRC校验模块,位处理模块,FIFO模块,还有一些其他的,记不全了。硬件语言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请问收发器也可以由FPGA实现么?
看你应该有这方面设计经验,
你有没有一些资料供参考下啊,谢啦……

网友:
前辈,请问你最后采用什么方式实现的CAN协议啊?自己写控制器还是选择已有的控制器?还有收发器不是自己写的吧?

网友:
我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