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8035的运算速度

楼主:
1.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28335是硬件浮点运算的芯片,那28035也是这样的吗?

2.对于28035进行浮点运算,是采用直接计算快呢,还是IQmath快?在直接计算的时候需要使用 rts2800_fpu32.lib 吗

3.还是28035,对于sin这样的函数,是直接浮点计算快,还是IQmath快呢?

4.IQmath_fpu32.lib 和28035是什么关系?在使用28035的时候,加载IQmath_fpu32.lib和IQmath.lib有什么不同呢

明天打算做些实验,然后把实验结果写在这里

网友:
28035是定点的,我们在用IQmath的库。

网友:
1.28035是定点
2、由于是定点所以不能用rts2800_fpu32.lib ,IQMATH更快精度更高
3、IQMATH更快精度更高
4、由于28035没有硬件FPU所以.IQmath_fpu32.lib 无法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如楼上所说~看来我都不用做实验了。。。

网友:
补充问一下,在28335中用FPU和IQmath哪个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
看情况了。

IQMATH可以设置精度,比如Q30和Q1精度是不一样的。

FPU也是这样float和double float是不一样的。

网友:
呵呵,自己试过后一辈子都记得

网友:
补充两点,
1、它的CLA是浮点的,有运算浮点数的:乘法指令、倒数指令、开方指令、……
用着非常方便。
2、凡对浮点寄存器的操作都是单周期。

3、CLA与CPU使用同一时钟源。

网友:
哦!学习了!看了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