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tolcd2002怎么显示在msp上啊

楼主:
pctolcd2002编好的代码怎么在msp430显示屏上显示呢

要做个实验,这个不懂,谁能说说

网友:
这个软件是用来造点阵字模或者将图片转换为点阵数据的。
一般是将要显示的字或者图片转换为一个数组,然后存在430的代码中,
然后将这些数据写入点阵液晶的缓存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