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连接报错

楼主:
使用 msp430 launchpad,感觉连接电脑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连接不上,包器件初始化错误,论坛有一篇关于 “手把手教你launchpad.pdf”介绍说给板子断电然后在重新编译,给板子上电就好了,但是我连续弄了好几次,包括重新关闭IAR再开,都是不行,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你看下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已经成功的安装了驱动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已经能够找到MSP430端口了。我也卸过重新安装过,都是能找到的

网友:
好像IAR在Win7下面有一些问题。可能兼容性方面做的还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换个电脑再试一下,如果可以那么说明lanuchpad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电脑软件本身有问题,请问您的xp系统是ghost的么?

网友:
fet-pro430试下可以不

网友:
我用的是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