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Verilog的测试模块与处理模块怎么进行反馈相连~~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我的Verilog的顶层模块

各位大侠,我是Verilog的一位新手,就是想简单的进行串并转换,想编写一个测试模块,然后在处理模块转换完数据之后,给测试模块一个反馈信号,测试模块在接收完反馈信号之后产生一个新的测试数据,然后后面的处理模块再进行转换,现在把这两个模块用一个顶层模块综合起来,结果编译的错误是Error: Can't synthesize current design -- Top partitio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小弟知道测试模块是不能综合的,但是小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跪求各位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你的意思就是产生自动控制信号。

你在设计这个模块时,输入一个使能信号,产生一个标志信号即可。

测试模块通过检测你这个标志信号,然后控制这个使能信号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啊 是那个意思,但是如果在检测模块中加入标志信号的话,这个标志信号就得作为输入信号,但是检测模块是不能被综合的啊,那如何在顶层文件中那这两个模块综合起来了?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