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为何ARM的c程序中对寄存器的操作有好多左移,右移

楼主(2012-04-05):
为何ARM的c程序中对寄存器的操作有好多左移,右移
为何ARM的c程序中对寄存器的操作有好多左移,右移,比如:1《《18。能不能直接对它赋值?或者这样左移,右移的本意是什么?求各位帮忙。。。
寄存器
c程序

网友A:
左移 右移 就是对寄存器赋值,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直接看出寄存器某个位置的值。直接赋值也可以,只是寄存器位数高了,很多位是不经常用到,就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B:
对寄存器这样操作,很多程度上是一种简化的方法。这里举个例子,你自己想想。有一个寄存器是32位的,现在要给它赋值,使得它的第19位置1,而其它位全为零。你想想,你是会把这些位的值标写出来,然后转化成16进制或者十进制来得快些,还是直接(1<<19)来得快些?后面的方法根本不用考虑,简单明了,更大的程度上还起到对被操作位的标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