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IAP应用开发与仿真

楼主: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IAP不在陌生,很多产品上都实现了IAP的应用。特别是ARM芯片上,由于其足够的Flash和内存空间,以及简单方便的IAP开发,使得用其开发的产品上使用IAP成为必然。

    IAP的方式有很多,比较流行的有UART、USB、SD以及无线的IAP应用。一般比较常见的结构都是:

0x000000  IAP代码

      .

      .

      .

0x00m000 应用代码

在以上结构下,很多人认为是不可以进行硬件仿真,其实是错误的认识。这种结构可以进行两种仿真:

1. 应用程序完成,而且编程到相应的地址后,可以通过MDK仿真IAP代码,当然就是没有把应用程序编程,也可以仿真,只是需要使用IAP编程。

2.在IAP已经编程完成而且正确的编程到起始地址后,同样可以使用MDK对应用程序仿真。这里说的仿真,不是说应用程序地址在0x000000(此地址下仿真,地球人都知道),而是在应用程序的地址。也就是说,必须由IAP应用程序才可以在高地址下仿真。

为了验证以上仿真操作,你可以使用两种方法编程:

1.使用JLINK,需要编程的代码编程到芯片中。同样可以把两个代码同时编程,对于十六进制数据,很简单,打开两个文件编程两次就可以。对于二进制数据,可以把两文件合并后编程,也可以分两次编程,不过需要注意地址,绝对不能弄错。

十六进制文件和二进制文件的区别是?

十六进制文件已经包含和编程信息,包括什么地址写入哪些数据等,而二进制文件没有编程信息,只有程序代码。

2.可以使用MDK编程相应的代码到相应地址,需要注意下载设置,不能擦出整个芯片。

网友:
JLINK同时烧写IAP和应用代码的方法

JLINK同时烧写IAP和应用代码的方法很简单:

1.分别打开IAP和应用代码文件:

2.连接好设备,点击F7或如下图:

3.切换另一个文件在最上面,用2的方法再来一次,完成IAP+APP的编程。需要注意这里编程的都是十六进制,从图已经可以看出代码已经包含了编程信息;编程二进制时一定要注意其首地址的设置。其次要注意,编程IAP和APP是没有顺序的,先编程哪一个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很简单啊。。。。。。。。。

网友:
MDK下编程IAP+APP

MDK下编程IAP+APP方法也很简单,只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地址的设置,IAP一定是从0x000000开始,而APP则是从高地址开始,具体多少要开IAP占用空间来设置,下图是APP地址

2.下载设置,设置擦除扇区,而不是整个芯片

3.分别点击对应工程的下载就可以把两个代码下载到芯片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