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XX系列单片机I2C通信的问题

楼主:
在USCI的I2C模块中,UCB0I2CSA是Slave Address,
一般I2C通信过程是开始 地址+数据+(CRC)主发送模式应答信号可以不发送,接受模式的Noack必须发送。
问题:1、UCB0I2CSA是可以改变的,在发送完一个地址和数据之后发送第二个地址和数据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设置了UCB0I2CSA就不需要别的语句对地址进行发送了么?
2、Noack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3、软件I2C和硬件I2C的区别是什么?MSP430F2XX系列的I2C属于哪种?

网友:
MSP430的2系列自带I2C的硬件电路,所以不是使用软件代码来模拟I2C的时序,当然既然是MCU就可以用软件的办法来模拟I2C时序。
由于MSP430自带了I2C硬件模块,对于I2C接口在实现通信的时候要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荣幸!斑竹大人回的!
能不能详细一点哦?最主要就是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不是TI的程序给我借鉴一下呢?感谢!

网友:
哇,很难得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