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做的产品要求低功耗,但是STM8L的几种低功耗模式需要由外部中断唤醒,我这没有外部中断,所以低功耗模式我不能选择。现在我的单片机的电流消耗大概是0.543mA,单片机选用的16分频,请问各位大侠,还有什么方式可以降低单片机的消耗??越低越好,紧急求助!!!!

网友:
选择简单的CPU内核、选择低电压供电的单片机系统、用“中断”代替“查询”、 用“宏”代替“子程序”

等等,很多

网友:
我想知道大家用过的还有那些方法,不用他的低功耗模式最低做到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用了单片机的wfi()模式,单片机的功耗降到0.3mA,单片机可以正常的接受发送数据,这样就达到了我的要求。但是,昨天我在程序中加了看门狗后,功耗突然增加了好多,大概到了2.3mA,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有什么方法可以 避免增加这么多功耗吗?

网友:
楼上的,能给份低功耗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