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OTG 中 管脚VBUS 管脚的作用

楼主:
STM32 USB OTG 中 管脚VBUS 的作用。

VBUS 是输入管脚还是输出管脚?它能直接接5v?

还有在USB管脚中,两根差分信号线各自的电平是多少?

网友:
我的个人理解,

我的理解是VBUS是当单片机作为USB 从机的时候,当主机进行总线复位的时候会用到,所以它是一个输入的管脚,而且是USB模块进行总线复位的,你说的5V是可以接的哈,

网友:
VBUS是USB口的5V电源脚。在STM32做host时给driver供电,可以直接接在STM32主板的5V上面。在STM32做driver时可以从5V得到电源。个人觉得测量两根差分信号线电平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