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MS320F2812经PC机串口向DSP发送大于255的数

楼主:
我现在使用TMS320F2812由串口接受大于255的数并保存在一个数组内,但是按照51单片机的那种高低位的方式不能够实现,主要是SCIRXBUF的低8位接受的是数据,高八位不是数据,请问下,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这简单,分2次发送,先发送高八位再发送低八位......

网友:
最后怎么组合呢,不能是高八位*256+低八位吧,那最后的数据该怎么组合到一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把数分开的再怎么反着回去就行了

网友:
我是分为高位和地位,但是由于SCIRXBUF是16位寄存器,低八位存放数据,高八位不是数据本身,那样我组合后经高位*256+低位这样的公式是不行的啊。请大家指导一下,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