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erilog编辑一个带两位小数的加法运算

楼主:
用verilog语言编辑一个带两位小数的十进制加法运算  例如139.33+122.53的运算

网友:
把小数变为整数,然后再加

网友:
奇怪数据来源

十进制数据哪里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quartus  不允许输入小数  在运算过程中输入时要直接输入不带小数点的吗?  在程序过程中  记住小数点的位置就可以吗  进行移位 位数怎么确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变量啊  在输入时侯是十进制的啊

网友:
如果不用浮点表示法。就只能先扩大为整数,然后再处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 学习一下 数值的二进制表示 我想您搞清楚以后 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