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去学频率响应,还有一阶、二阶滤波之类?

楼主:
求助,怎样去学频率响应,还有一阶、二阶滤波之类?本人对关于电容滤波,震动不会,该从哪方面入手呢?求教,最好有书籍或网站

网友:
这是电路基本理论问题,《电路分析》里面就有这样的内容。

一个电路,可以看成四端网络,其中输入两个端口,输出两端口。如果你能把这个网络的传输函数写出来,就知道频率响应了。
将其幅度和频率的关系做一个坐标,你就可以关于幅频特性,把相移和频率做到坐标里面,你就可以看相频特性了。

网友:
请你看一下这个网址:http://www.hudong.com/wiki/%E9%A2%91%E7%8E%87%E5%93%8D%E5%BA%94
现在网络上只要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希望你多利用网络,而不是到处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因为新手,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