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载程序时,出现擦除或者写入flash失败

楼主:
在装载程序时,出现擦除或者写入flash失败。

我直接用TI的例程也是这样。用的28035,型号肯定是对的。

网友:
报错是说flash锁死了。

看下面我有详述: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812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的不是锁死呢,能解锁,还是全F。用CCS本身的on-chip可以解锁和擦除,当是烧Flash程序时,擦除不了。

网友:
第二条报错上面写着:设备被锁/设备未连接。

烧写的时候解锁了还是不能烧写吗?

把问题详细说明一下吧,我没能理解你的问题。具体你是怎么操作的?

“用CCS本身的on-chip可以解锁和擦除,当是烧Flash程序时,擦除不了。”   烧Flash程序时和用CCS本身的on-chip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刚才又试了一下,是flashA不能擦除,其它块是可以的。显示可能就是FlashA结果吧,擦除从flashA开始的吧。

我用的用ccs的tool里面的一个工具可以直接对flash解锁和擦除操作,在擦除flashA时,出现被锁或者未连接上。

网友:
你可以用CCS的on_chip擦除吗?记得选flashA 把上面的擦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它块都能擦除?就FLASHA不行??

这个问题以前倒是会发生(因为以前C2000的FLASH寿命只有100次);现在不应该发生。

另外楼主用的是CCSV4或CCSV5吧,load program时候擦除FLASH和tools-->on-chip擦除FLASH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1、只是FLASHA不能用on-chip擦除?
2、例程也不能正常烧写?
3、程序load到RAM能正常运行?
4、楼主你还有其他东西没有说吧?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
期待楼主回来解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CCS的on-chip擦除的,在默认情况下FlashA、B、C、D、E、F、G、H都是勾选的。
当我去除FlashA的勾选后,就可以顺利擦除,也就是说其它部分的Flash可以被擦除掉。而当我勾选上FlashA时,就会弹出上面的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天是只有FlashA不能擦除掉,而其它比如FlashB等都能擦除。

像这种寿命问题导致的原因不大可能,因为我的是新的芯片,之前没擦过。

我用的是CCS4。

1.前天是只有FlashA不能擦除,今天其它部分的Flash也不能擦除掉了。解锁功能是一直是可以的。
2.用的Flash例程是不能正常烧写,主要原因是Flash擦除不掉。
3.load程序到RAM可以正常运行,也就是说其它没用到Flash的例程是可以正常运行。
4.硬件上,外部时钟我用的11.0592M,不是推荐的10M。而看tool->on-chip上的设置是10M,而且这些选项是好像是不能修改的。
5.在用CCS4load程序时,加载不正常。需要先用CCS3加载运行一次,再用CCS4加载就能成功加载。并且用CCS3load program后不是直接跳到main,go to main也没用,而要先全速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用go to main才能跳到main中去。
6.我现在怀疑上面的那些原因都是这个晶振造成的。
7.嘿嘿,我用的CCS4是DVD版,破解的。

网友:
现在是不知道那个on-chip上的时钟能不能设置,如果能设置可以试着先修改时钟,排除掉时钟值的影响。目前我手上没有10M的晶振,硬件上不好改时钟。

网友:
你试试on_chip 上的Depletion recover  把flasha恢复下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Depletion recovery ,可以被执行。

网友:
哈哈,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错在板子硬件上供电的原因。哎,真是弄死我了

网友:
供电?具体是哪个管脚上的供电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请原谅我的无知。

我给VDD都加了3.3V的电压,太无知了。哎,运行一段时间后还发烫CPU,错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