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控制步进电机转向与转速 C程序思路

楼主:
如题啊。。。。。

网友:
这题目比较抽象

网友:
看看时序,你就会编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学习之中!

网友:
要是用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这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
如果使用外部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MSP430就可以做,TI官网有MSP430+DRV8814做的步进电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