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不提高电源的情况下级联更多的三极管???

楼主:
怎么在不提高电源的情况下级联更多的三极管???电源3v

网友:
我买了一大包三极管没处用了,我想做个功放要求放大倍数达到十万,就是手触摸就有很大的交流信号放大的声音

网友:
高手帮个忙被

网友:
用三极管 达到10W放大倍数 电源才3V 坐等高手 悬

网友:
要用多级放大器不是简单达林顿复合。不过要有很大的交流声输出,输入级应该采用结型场效应管,这样可以感应较高的信号幅值,放大器的级数就可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