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3v电压用8050三极管将手触摸微弱电流放大到0.5瓦,不用运放

楼主:
如何实现3v电压用8050三极管将手触摸微弱电流放大到0.5瓦,不用运放

网友:
你做个多级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
具体怎么做啊 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A:
我试过放大效果不理想

关键是复合越多管子每个管子的压降减少了很多

网友:
用运放也到不了0.5W,三极管嘛,没用三极管做过放大,表示关注!

网友:
三极管收音机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关注  0.5W  为什么到不了 0.5W也不是很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放大效果不理想   关键是复合越多管子每个管子的压降减少了很多

低压下不能简单采用达林顿复合法,要用多级放大电路,用常规共射极放大器就可以了,输出级用射随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电流放大到0.5瓦是啥意思啊?我就听说过电流放大多少倍数的 ,关于低电源电压,低损耗电流放大电路可以参照小日本的《晶体管电路设计》的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