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师能帮帮忙

楼主:
最近老师布置了任务,做一个超声波遥控器,基于MSP430单片机的
基本功能就是发射端4个按键,可以控制接收端4个灯的亮灭,不小于5米

老师让自己找资料  找原理图
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或者在这方面比较了解的大师们帮个忙哈。
新手求教。

网友:
有关超声波的遥控的资料都可以
也许你觉得很白痴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笔财富哈
毕竟刚刚接触,希望能多学点东西 谢谢

网友:
超声波做载波?

网友:
应该是吧    通过超声波传递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吧   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可以帮忙吗?

网友:
求助啊 求助

网友:
为什么用超声波呢

网友:
是啊,其他的不行?

网友:
可以做,其实就是对超声波做调制,用ASK的方式调制超声波最简单了,就是发与不发两种状态。基带使用UART格式就行,也不用考虑同步问题。收发超声波模块放在一个频点上就OK了

网友:
2个方法供你参考、
1. 采用超声波发送的和UART的TXD端口进行调制,接收端和RXD连接。然后实现个简单的串口通信就可以了。
2. 超声发射器和4个PWM发生器进行调制,接收端通过捕获的方式来判断4个不同的信号。
前一个方法扩展性强,可以调制数据。后一个方法反应快。

网友:
用OOK调制方式,即用单位时间内发出超声波的脉冲数来表达逻辑0和逻辑1,也可以用占空比不同的脉冲表达逻辑0和逻辑1,后者的效率更高,用压电陶瓷换能器时前者较好,用动圈式换能器,后者的效率更高,遥控指令应该采用适当编码以避免干扰。脉冲产生用单片机的IO基于定时器实现,然后用逻辑门缓冲后驱动晶体管和变压器再带超声波换能器,这样才能取得较远的遥控距离。
接收侧用运算放大器做前置放大,然后用比较器整形成数字脉冲送单片机。超声波倒车雷达的电路可以参考,只是软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