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样能快速看懂线路图

楼主:
我是一个刚刚学习电子技术的初学者,每次看到原理图头都朦朦的,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看看每个电子元件的基础原理 尤其是三极管的 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

网友:
信不信由你,看不懂没问题民。你可以先从简单的做,然后搭电路实现它。一点一点的,几年以后你就可以看懂别人的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技术的话,还是需要先打下一定的基础,然后对于一些基本的电路有些了解,例如加法器,减法器,积分器等,在对于基本电路等有了解之后,分析复杂电路就是把复杂电路进行简化成相关基本电路即可。

网友:
当然是先学基础的电子元器件知识,认识和熟悉它们,原理图是慢慢的学,从简单的图开始,然后搭电路实现一些功能,通过测量调试,慢慢提高,看懂原理图是水到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