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区别

楼主:
对于模拟电路,比如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之类的,都是通过制造的该管的一些半导体来导电,通过电流驱动工作的。并且通过将这些集成后,组成集成电路。这就来了点问题,模拟电路好像都能实物见到,并能很好的理解。而对于数字电路,它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呢?比如寄存器,我们都知道是通过触发器和控制门组成的。像这样的与门,非门,是怎么做成的呢?

网友:
不管是什么集成电路,它们都是由基本的三极管电阻等组成的。

在集成电路里,最好做的是PN结,所以,集成电路内部的三极管最多,其次是电阻,再次是电容,最难做的是电感。

所以,IC内部,没有见到有电感的,也很少有电容的。

在分立元件的电路中,电阻一般用来作偏压偏流什么的,而IC内部用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来代替。这样不但性能好,且易于制造。

 对于数字电路,你看一下这方面的书就知道。

寄存器也是由最基本的三极管等所组成的。分立元件组成的双稳态电路就是一个典型的存储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啥对数字电路那方面的书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