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220V输入桥式整流后,滤波电容容量应当如何计算?

楼主:
网站计算方法很多,但不知哪种是正确的,请老师指点。

整流后电压保持220V不变,电流为30MA,谢谢!

网友:
220V输入,是交流,它代表有效值。

加滤波电容后的输出直流电压,基本等于输入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就是220*1.4142135。

滤波电容的大小,与负载有关,与你所要求的波纹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式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取值在工程设计中,一般由两个切入点来计算。
一是根据电容由整流电源充电与对负载电阻放电的周期,再乘上一个系数来确定的,另一个切入点是根据电源滤波输出的波纹系数来计算的,无论是采用那个切入点来计算滤波电容都需要依据桥式整流的最大输出电压和电流这两个数值。
通常比较多的是根据电源滤波输出波纹系数这个公式来计算滤波电容。
C》0.289/{f×(U/I)×ACv}
C,是滤波电容,单位为F。
0.289,是由半波阻性负载整流电路的波纹系数推演来的常数。
f,是整流电路的脉冲频率,如50Hz交流电源输入,半波整流电路的脉冲频率为50Hz,全波整流电路的脉冲频率为100Hz。单位是Hz。
U,是整流电路最大输出电压,单位是V。
I,是整流电路最大输出电流,单位是A。
ACv,是波纹系数,单位是%。
例如,桥式整流电路,输出12V,电流300mA,波纹系数取8%,滤波电容为:
C》0.289/{100Hz×(12V/0.3A)×0.08}
滤波电容约等于0.0009F,电容取1000uF便能满足基本要求。
      按我们的要求,全波整流后取输出220V,电流为30MA左右,计算电容为4.9微法,不知对不对?

网友:
楼主对这个研究得还是比较细的。

整流滤波电路的原理比较简单,对它的精确计算牵扯到指数什么的。而精确计算结果在实际应用中没有意义。所以人们就使用概略计算,或者根本就不计算而凭经验选取。即便是根据计算出的结果,选择元件时也要大于计算结果较多或者很多的数值。

所以楼主说的“不知哪种是正确的”的问题也没必要去深究。---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精确计算。

如果想知道它的误差会有多大,最好从精确计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