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对ARM7编程问题

楼主:
用IAR对ARM7编程,为何要在IAR中的linker 选择配置文件呢?就是那icf的后缀的名,在linker那要选择RAM或者flash的配置。

网友:
只知道里边对ram,flash,还有堆栈的大小进行了相关的设置。用IAR默认的配置文件好像不对,但又找不到相应芯片的配置文件,真是闹心

网友:
我觉得你可要到网上找一份详细的配置文件来分析一下,所有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