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器1117-3.3的测试

楼主:
请教诸位:贴片1117.3.3的一二脚之间的电阻应该是多少?小的有700Ω,大的有7K的,谢谢了!

网友:
手册中没有给这些参数,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器件,都会有差别的。

真正有意义的参数,是手册中给的。测量那些参数就可以知道它合格与否。

1117不是LDO,它的压差近1.5V,所以使用时注意

网友:
测电阻没有意义,非线性电路的“电阻”跟你的测量条件有关,但同一内电路及规格参数的产品在同一测试条件下表现出的阻值应该相同或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