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学AD数据处理有问题求助

楼主:
部分程序如下:(10ad)
void Get_ad_result(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_ad=0,ad_sum=0;
        unsigned long ad_val=0,ad_val_temp=0;
        unsigned char AD_Result[7];
        for (i=0;i<10;i++)
        {
                AD0INT = 0;
                ADC0L = 0;
                ADC0H = 0;
                AD0BUSY = 1;
                while (!AD0INT);
                AD0BUSY = 0;
                ad_sum = ad_sum + (ADC0H*256 + ADC0L);
        }
        a_ad = ad_sum/10;     //程序至此一切OK,ad数据正确
        ad_val_temp = a_ad * 2440/1023;      此过程数据应该溢出,导致错误。但数据类型为long,
        ad_val = ad_val_temp;                        怎么还会溢出?还是其他错误?
        for (i=0;i<7;i++)
        {
                 AD_Result = ad_val % 10 + 0X30;
                 ad_val = ad_val / 10;
        }
}
准备想ad结果放大10倍处理。vref=2440mv,10位AD,请高手帮忙看看该如何修改。我定义为long。尝试逐次增加,2440*10计算OK,乘以100就数据不对。long型的数据够啊,我哪儿定义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什么芯片啊?米有说啊?

网友:
标题

先乘再除,前面最大可超过2的21次幂,你多少位的cpu?
2440/1024,不要1023一看就不对,可以约掉一部分简化成305/128再约估算12/5。这样肯定没问题了,整除你懂的,精度会更高

网友:
不瞒你说,我选用1023是因为我调试时,最大采样1023,也是为提高精度。

计算出来最大2440*1023=2496120

估计与单片机多少位有关系。

我现在采用小数计算ad_val = a_ad * 238.514173998(2440/1023*100),此方法到也可行。放大100是为了能够显示后面精确度。暂时可以使用,精度位校准试验

谢谢两位

请问我此方法可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C8051F340.主要是为了内部基准

网友:
标题

从0到1023对吧,你前面采样数加1,除1024可以考虑用右移。你这里改用浮点数计算然后赋值取整,本身是在牺牲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
个人不建议单片机上用浮点数,尽量规避,除非特殊要求。

网友:
ad_val_temp =(long) a_ad * 2440/1023;

先类型转换再运算,否则进行的是16位乘除然后赋值给32位当然溢出了。

ad范围是0~1023,每刻度是1/1024,所以放大或缩小运算时应该除1024的,你再琢磨琢磨。。。

只要除数是2N编译器会把除法优化成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