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怎么设置A口,怎么设置位选

楼主:
请教:A口的AN0,AN1用来做模拟口,其余的三个口做数字输出口,用来做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的位选?请问我怎么设置A口,怎么设置位选?

位选的引脚指令怎么写/

如果用汇编来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要设置A口为输入,TRANSA0(好像是这么写的,时间长了,忘记了

)=1; TRANSA1=1; 然后设置ANSEL为模拟,ANSEL0=1 ANSEL1=1;

网友:
AN0,AN1要设置成模拟输入. 其他三个要设置成数字输出. 怎么写,你自己看它的用户手册吧,写得很清楚的.

网友:
看它的用户手册吧  很简单  就是ANSEL  和TRISAx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