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LPC1768 spi的例程

楼主:
急需LPC1768 spi的例程,最好是运用LPCXpresso软件写的例程,麻烦各位高人了,十万火急!

网友:
LPCXpresso应该自带LPC1768的SPI例程,你找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LPCXpresso,不过LPC1768的SPI需要配置的东西很少的,了解SPI的规则相信你很快能够搞定,以下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SPI_SPCCR = 8;   //500k速度
        SPI_SPCR = 0x38;  //SPI 模式3  ,不使用中断
        SPSR = SPI_SPSR;  //清空状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