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和线性功放

楼主:
请问一下D类功放和线性功放的情况,都是对于放大哪些信号的,怎么设计??

网友:
D类功法就是开关型功放,可以方法模拟及数字信号只是输出级电路有所不同,具体如何设计牵扯到的内容很多,不适合论坛表达,网上有很多资料,楼主去搜搜吧。另外现在集成式D类功法芯片很多,楼主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需要用到的话,用IC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