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P0不能赋值变量!!!

楼主:
求P0不能赋值变量,直接用P0可以!!!

401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include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void delay(void)   //5ms延时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b>0;b--)
        for(a=130;a>0;a--);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LED_8;
LED_8=P0;
if(LED0==0)
{
delay();
if(LED0==0)
LED_8=0xfe;
}
if(LED0==1)
{
delay();
if(LED0==1)
LED_8=0xff;
}
if(LED1==0)
{
delay();
if(LED1==0)
LED_8=0xfd;
}
if(LED1==1)
{
delay();
if(LED1==1)
LED_8=0xff;
}
if(LED2==0)
{
delay();
if(LED2==0)
LED_8=0xfb;
}
if(LED2==1)
{
delay();
if(LED2==1)
LED_8=0xff;
}
if(LED3==0)
{
delay();
if(LED3==0)
LED_8=0xf7;
}
if(LED3==1)
{
delay();
if(LED3==1)
LED_8=0xff;
}
if(LED4==0)
{
delay();
if(LED4==0)
LED_8=0xef;
}
if(LED4==1)
{
delay();
if(LED4==1)
LED_8=0xff;
}
if(LED5==0)
{
delay();
if(LED5==0)
LED_8=0xdf;
}
if(LED5==1)
{
delay();
if(LED5==1)
LED_8=0xff;
}
if(LED6==0)
{
delay();
if(LED6==0)
LED_8=0xbf;
}
if(LED6==1)
{
delay();
if(LED6==1)
LED_8=0xff;
}
if(LED7==0)
{
delay();
if(LED7==0)
LED_8=0x7f;
}
if(LED7==1)
{
delay();
if(LED7==1)
LED_8=0xff;
}
}

网友:
没有while(1)??

你的问题不理解

网友:
求P0不能赋值变量,直接用P0可以!!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定义寄存器了么?另外,如果是MCS51的P0口做IO用,那么需要外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