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线与普通地面的区分识别方法?

楼主:
如题!对于颜色为红色的线(宽度几厘米),怎么从普通水泥地面上检测到它? 摄像头?灰度的还是彩色的?激光能行吗?

网友:
加绿色滤色片

就变成黑色

网友:
颜色传感器 夸一在淘宝上搜 挺好用的

网友:
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用光电对管,但要求反射率的差别明显,适用性不好。用颜色传感器的方法会好不少,但最可靠的是用摄像头,彩色的,靠分析特定波长范围内的图像循迹,但此法要做的好是要讲究适当算法的,工作量相对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帖出自电子竞赛论坛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啊,这么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