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和LM3S9B96驱动TFT

楼主:
大家好:

描述一下我遇到的情形:

手头上有一块LM3S9B96的开发板,上面带的是320x240的TFT,我的目标是换成640x480的TFT!

TFT的厂家是kitronix,在kitronix官网上没有找到640x480的TFT,找到了一种800x480的屏,但是800x480的屏的驱动芯片是ssd1963,而LM3S9B96开发板上的320x240的驱动芯片是ssd2119.问题的难点就在这里:640x800屏的驱动程序怎么来写?

小弟我想到了几个解决途径,请大侠指点:

1. 参考LM3S9B96开发板图形库中的320x240的驱动程序自己编写800x480屏的驱动程序

2. LM3S9B92开发板标配的是kitronix的800x480屏,参考LM3S9B92开发板图形库例程来编写800x480屏的驱动程序

3. 寻找其他厂家的640x480的TFT,自己编写屏的驱动程序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这三个途径的可行性以及要注意的要点。或者提供更好的解决途径!

网友:
是SPI的不,如是并口的很好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把第一种和第二种屏的驱动都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
好的,正在研究驱动程序
各位能推荐个厂家不?
TFT
320x240
4.3'
touch(opt)

网友:
1. Ti的图形驱动库提供一个接口,你只需要实现接口中定义的函数即可以实现LCD的显示。
   接口定义如下
01.        typedef struct
02.         {
03.              long lSize;
04.              void *pvDisplayData;
05.              unsigned short usWidth;
06.              unsigned short usHeight;
07.              void (*pfnPixelDraw)(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 long lY,
08.                                       unsigned long ulValue);
09.               void (*pfnPixelDrawMultiple)(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 long lY,
10.                                                  long lx0,long lCount, long lBPP,
11.                                                  const unsigned char *pucData,
12.                                                  const unsigned char *pucPalette);
13.               void (*pfnLineDrawH)(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1, long lX2, long lY,
14.                                 unsigned long ulValue);
15.               void (*pfnLineDrawV)(void *pvDisplayData, long lX, long lY1, long lY2,
16.                                 unsigned long ulValue);
17.               void (*pfnRectFill)(void *pvDisplayData, const tRectangle *pRect,
18.                                unsigned long ulValue);
19.               unsigned long (*pfnColorTranslate)(void *pvDisplayData,
20.                                               unsigned long ulValue);
21.              void (*pfnFlush)(void *pvDisplayData);
22.         }
23.         tDisplay
编号
回调函数指针        函数功能
1        pfnPixelDraw        绘制一个点
22        pfnPixelDrawMultiple        绘制多个点
3        pfnLineDrawH        绘制一条水平线
4        pfnLineDrawV        绘制一条垂直线
5        pfnRectFill        填充一个方块
6        pfnColorTranslate        颜色模式变换
7        pfnFlush        刷新图形显示

对照驱动芯片的手册,你实现上面的时序后,就可以调用TI的图形驱动库的函数实现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我目前正好碰到类似项目,share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