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远程控制led

楼主(2012-04-09):
zigbee远程控制led
用zigbee远程控制led,哪位大侠做过,请给小弟指点一二,我在网上搜了很多,好像还得必须用到gprs,还有用2530和MRF24J40哪个芯片比较好,谢谢
远程控制
LED

网友A:
芯片我觉得MRF24J40好用

网友B(2012-06-22):
MRF24J40只是ZIGBEE芯片,你还要加MCU,而CC2530是SOC,采用的是内置51内核

网友C:
没明白为什么要用到GPRS?
一端用zigbee发送控制命令,另一端zigbee接收命令后通过GPIO/I2C/SPI等方式驱动LED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说的远程是多远啊,如果是好几十公里以上,那就得GPR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