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加热器时,有没有直流控制直流的高速继电器类控制元件?

楼主:
我现在要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利用单片机输出pwm波控制加热器的加热功率,而且加热器是直流电源的,大概是12v,40w的功率。所以就需要一个响应时间快、而且又是直流控制直流的控制元件,我看过的固态继电器都是直流控制交流的,可控硅也是交流的,请问版上大神们有没有别的控制元件或方法?

网友:
对这方面不熟悉吗,支持一下,等别人回答哈

网友:
用MOS管即可。

网友:
另外,温控不需要多高的响应速度,温控系统多为大滞后系统,当然,MOS管的开关速度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那有什么推荐的mos管吗,P75NF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