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5B91进入中断之后,中端口持续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LM3S5B91进入中断之后,中端口持续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进入中段之后,有清除中断,但是,Io口依然保持低电平。
    我做的是CH452的键盘扫描,中断方式,复位后,中端口为高电平,按下按键后,变为低电平,但是,在我松开手之后,应该恢复搞定平的啊,但是却就再也恢复不了高电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启用内部弱上拉试试

网友A:
楼主,我用stm32驱动也遇到这种情况。在51下却好的,你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stm32驱动也遇到这种情况。在51下却好的,你有解决吗?

51外部肯定加了上啦电阻,stm32检查一下IO口设置,特别是浮空和上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