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两个电源合并成一个电源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正的接3V,负的接地

网友:
那样恐怕不行吧

网友:
这个电路真的需要2个电源吗?

网友:
我就是想把这两个电源合并成一个电源 我不会请高人指点一下
我初学者

网友:
就是一个电源吧 你的2个3V就是一个

网友: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电源。R1的高电位端接V1的正极,V2就可以省去了。Q3翻转一下方向,V1向右拉,重新排列一下。

网友:
这样即可!

这样

网友:
请问这两个电路时等效的吗????

网友:
Vbe是0.7伏

网友:
8楼那个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