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0的port j 的部分端口貌似不受控

楼主:
我在测试其所有端口的时候发现,portj4~7不能正常翻转。portj0~2正常翻转。portj端口全部引脚只用SIP单排插针引出没接别的。以下是我的测试程序

int main(void)
{
  //// 时钟初始化:晶振,16MHz

  unsigned long ulLoop;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0xf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 0xf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0xf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0xf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 0xf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0x3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7|GPIO_PIN_0);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H_BASE, 0xf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J_BASE, 0xff);
          for(; ; )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0xff,0xff);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0xff,0xff);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0xf0,0xf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0xff,0xff);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0xff,0xff);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3f,0x3f);
       GPIOPinWrite(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7|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7|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0xff,0xff);
       GPIOPinWrite(GPIO_PORTJ_BASE,0xff,0xff);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0xff,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0xff,0);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0xf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0xff,0);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0xff,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0x3f,0);
       GPIOPinWrite(GPIO_PORTG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7|GPIO_PIN_0, 0);
       GPIOPinWrite(GPIO_PORTH_BASE,0xff,0);
       GPIOPinWrite(GPIO_PORTJ_BASE,0xff,0);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我看过9b90 datasheet portj4~7复位后不是特殊功能引脚,按照上面的程序为什么portj4~7不能正常翻转呢,难道是芯片的特性还是它的BUG?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 PJ4-PJ7 吧?
我只看到有 PJ0——PJ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没有。谢谢。我一直把9b90当9b96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