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
请问430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怎么设置I/O口的高低电平?——我要检测1302程序是否传回了数据所以需要在程序运行时给I/O赋值,还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1. 先设置GPIO口的输入输出方向
例如: P1DIR  |= BIT0;
2. 在根据你的高低电平设置GPIO
  例如: P1OUT |= BIT0;
      P1OUT &= ~BIT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我说的那样,我想表明的是我想在程序调试过程中改变某个I/O值,你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
想在调试时人为改变IO的输出,可能不行吧。你又为什么要这样呢,程序设个条件判断断点不行么

网友B:
因为以前耍51单片机的时候用过这种调试方法来产生外部中断,这次我想查看外围设备时候能传回数据所以想改变I/O值

网友:
51可以在线调试么?
引用 网友B:
因为以前耍51单片机的时候用过这种调试方法来产生外部中断,这次我想查看外围设备时候能传回数据所以想改变I/O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但是不是用AT的51。貌似是SST的,原来上单片机课程时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