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JTAG的PD引脚

楼主:
前几天设计JTAG接口的时候和同事狠狠的纠结了几天。

JTAG的PD引脚究竟是要用5V还是3.3V。这个PD引脚有什么用。

网友:
纠结到最后,发现目前该引脚一般使用3.3V,在一些老的仿真器上,该引脚要用5V。

该引脚的功能类似于TRST,用于让仿真器确认有设备连接。

所以该引脚用5V还是3.3V是由我们使用的仿真器决定的。

网友:
我觉得看了下面的图就会对仿真器有个清晰的认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PD引脚连接的TL7705A芯片的耐压可以到20V,附件是TL7705A的datasheet

网友:
版主的经验好是丰富啊,这个PD引脚我还是头一次注意到,很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第一张图看是连到Vddio 也就是3.3V

网友:
看下面这幅图吧,目前大多数仿真器只支持3.3V也就是VCCIO,目前也建议使用3.3V,一些老的仿真器要求5V比如XDS510PP,5V会向XDS510PP供电,否则要单独供电。下面这块是DEMO板,加拉跳线,方便使用。